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9-08-18):
这是陈年旧事了,今天突然想起发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
如图所示,电机好像是15KW的,我们用一个大的管钳卡紧电机轴不让电机转动,然后启动变频器,频率上升直到几十HZ,电流却不大,也没有报警

变频器VF模式和矢量模式都一样的现像

这种现像正常吗?

网友A:
很正常很多场合用到……

网友B:
也许是由于 变频器允许短时间过载的的原因 吧

网友C:
不正常,出现这样的状况要看你的变频器和电机搭配,如果你的变频器比较大,但是电机却是比较小,时间比较段会遇到,曾经遇到过的是紫日变频3.7拖1.1的电机,波箱卡死,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会报警。如果是工作在张力控制的状况下会有类似,但变频器会显示频率几乎为0

网友D:
电机--接触器没吸合表情---变频器

网友E:
V/F方式也许有可能,但矢量控制模式就很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出现这样的状况要看你的变频器和电机搭配,如果你的变频器比较大,但是电机却是比较小,时间比较段会遇到,曾经遇到过的是紫日变频3.7拖1.1的电机,波箱卡死,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会报警。如果是工作在张力控制的状况下会有类似,但变频器会显示频率几乎为0

变频器是新的,大部份参数是出厂默认参数

我们几个人抓紧管钳,然后开启变频器,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比额定电流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V/F方式也许有可能,但矢量控制模式就很不正常了。
VF方式堵转不会过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接触器没吸合表情---变频器

不,在现场都听到频率上升的声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V/F方式也许有可能,但矢量控制模式就很不正常了。
VF方式堵转不会过流?
正常情况下,会过流的,但频率还会往上增加;矢量控制模式,频率不应该增加了。矢量控制一般是无传感器矢量速度控制的简称。当然,还有矢量转矩控制,但这种一般会声明是转矩。矢量控制模式显示的频率,应该不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而是根据电机的转速折算的,可以看成电机的实际转速(如25Hz,就是额定转速的一半)。你这个都堵转了,频率显示应该不超过5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V/F方式也许有可能,但矢量控制模式就很不正常了。
VF方式堵转不会过流?
正常情况下,会过流的,但频率还会往上增加;矢量控制模式,频率不应该增加了。矢量控制一般是无传感器矢量速度控制的简称。当然,还有矢量转矩控制,但这种一般会声明是转矩。矢量控制模式显示的频率,应该不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而是根据电机的转速折算的,可以看成电机的实际转速(如25Hz,就是额定转速的一半)。你这个都堵转了,频率显示应该不超过5Hz。

这个变频器是我以前工作的公司代理的牌子,我很熟悉,面板显示的就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V/F方式也许有可能,但矢量控制模式就很不正常了。
VF方式堵转不会过流?
正常情况下,会过流的,但频率还会往上增加;矢量控制模式,频率不应该增加了。矢量控制一般是无传感器矢量速度控制的简称。当然,还有矢量转矩控制,但这种一般会声明是转矩。矢量控制模式显示的频率,应该不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而是根据电机的转速折算的,可以看成电机的实际转速(如25Hz,就是额定转速的一半)。你这个都堵转了,频率显示应该不超过5Hz。

这个变频器是我以前工作的公司代理的牌子,我很熟悉,面板显示的就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好吧,我说的是西门子的变频器,矢量控制模式下,显示的频率是电机转速折合值。

网友F:
看到您和分享,我也想起一件旧事,也就是变频器在设备上,一开机就跳OC,它的频率也是按加减速方式上升的。但是我曾经味道让他过试验:也是人为的把变频器轴用管钳子夹紧。升到几十HZ也不跳OC.那么在设备上设备一沉就跳!那为什么人为的制造设备沉的状态就没事呢?
 我试验的是1.5KW的电机。设备上用的也是1.5KWR .有时设备沉,一上电就跳OC。如果是机械别劲,有时是工件一段时间跳OC.比如设备的两条行走齿轮齿条不一致,也会造成跳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