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8):
我在检修485通讯电路中,查到A口瞬变仰制双向二极管击穿,更换了75176b和二极管,上位机还不能通讯。75176b和有个st16c550cq链接,请问在更换该芯片是直接更换还是需要写程序?

网友A:
75176没有程序可写吧.
你问的是哪一个呢?
如果以前正常,st16也不用改程序吧.
上一下电路图.或者你自己测一下75176.就是给个信号,看看ab电压,或者反过来.

网友B:
百度:SC16C550B是用于串行数据通信的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其基本功能是将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
上示波器,看有无波涛汹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了卖家他们说看需要有的需要写程序,有个卖家说不用,搞的我不知如何?所以来请教大家了。谢谢你!
现在是AB2.2V,A和地2.3V,B和地0.1V。上机可以读出数据可是造成其他站报警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惭愧没有示波器,只测的电压,觉得B口还是有问题。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C(2022-02-06):
没有示波器上逻辑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