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8):
求科普,一直报安全回路故障,程序又找不到源头,但是但是可以肯定是不是那个IO点没接收到信号呀

网友A:
是模块报警,还是程序上的问题。
安全PLC必须形成回路,才行,要不安全模块就报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科普,一直报安全回路故障,程序又找不到源头,但是但是可以肯定是不是那个IO点没接收到信号呀
我猜猜猜...
为什么不把有关照片,有关说明,诊断信息发来呢?西门家的诊断,会说得很清楚的.
配置怎么样的,图纸怎么样的?

网友C:
你好 从字面理解应该是硬件回的反馈有问题  接线或输入部分。个人建议。

网友D:
谁做的找谁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