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8):
我想做每级梯子独立控制的,有没有办法让 所有并联在同两根线上面的灯 独立控制亮和灭【如果每个灯单独拉线太麻烦,而且不美观】

网友A:
光敏电阻怎么检测脚步?除非每个梯级安装光眼

网友B:
程序控制,你也能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延时电路,不过我想做每级梯子独立控制的

网友C:
有专门的楼梯踏步感应灯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做每级梯子独立控制的,有没有办法让 所有并联在同两根线上面的灯 独立控制亮和灭【如果每个灯单独拉线太麻烦,而且不美观】

挂总线!

网友E:
楼主,可以在某宝买一个试试看,怎么样,然后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

网友B:
我想做每级梯子独立控制的,有没有办法让 所有并联在同两根线上面的灯 独立控制亮和灭【如果每个灯单独拉线太麻烦,而且不美观】
这个要求太简单了,铺电源线,挂感应灯

网友F:
说实在的,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做.
然而但是,我家这些花里胡哨的东东,都放弃了.
这东西只适合商场之类.
最大的原因就是,天天要开着,通电,光电费就一项很大的支出.
家里煤气检测的,那个检测头灰常耗电.
家里红外检测,那个红外检测头也是灰常耗电.
就连家里的插座指示灯LED,也是灰常的耗电.
主要是数量多,时间长,得一直通电状态!!!!
当然,现在的单片机,都有微功耗微功耗,然而又但是,...

网友B:
回复 网友F:
用太阳能啊
我正在改造,感应灯人工双路供电,14个感应灯,标称总功率不到100w,现在犹豫,是做灯的供电改造,还是用个逆变器(简单费钱)

网友G:
光控+声控;
光线充足时直接关闭;
光线不足时用声控开启+延时;

网友H:
网上有形成的楼梯踏步感应夜灯用86系列盒可以暗装。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但是做不到那个效果,

网友J:
楼主土豪啊,家庭也装一个。装了真的很酷

网友K:
总光控+热红外+延时

网友L:
开始觉得特别COOL~~,然后就会觉得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