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8):
产品到达相应位置推出怎么判断的

网友A:
具体分拣什么,大小体积重量是多少,速度有多快

网友B:
看你的系统方案
比如
传送带,托盘,小车.....
使用编码,条码,视觉,ID传感器.....

网友C:
就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微动开关.

网友D:
你不妨说出你的想法或要求或目前设备的问题。好方便大家讨论
分拣简单的是平面即2维与立体3维分拣。目前我接触的都是对应视觉处理。

网友E:
找个快递分拣的项目仔细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我们是RFID识别分拣,带数据跟踪

网友G:
快递分拣还是什么分拣,这个种类太多了

网友H:
1,用传感器检测位置,
2,用传感器计数,
3,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