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积算仪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08-18):
流量积算仪长期稳定可靠运行与产品质量和使用安装都有关系,本帖分享流量积算仪应用经验和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流量积算仪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以确保数据正确计算和传输:
①流量积算仪应使用净化的无较大波动的工作电源。
②流量积算仪安装的地点的周围不应有高频设备的存在。
③流量积算仪应安装在相适宜的环境。空气中不含有较大的潮湿和容 易腐蚀的气体。工作温度应在0-50℃。
④流量积算仪与传感器的接线应接得牢固。屏蔽层牢固接在传感器端的金属外壳上(屏蔽线一端接地)。连线不能与电力线平行排在一起。至少间隔15cm以上,最好单独穿管。
⑤流量积算仪在使用前必须先设定好正确的系数。
流量积算仪常见故障及解决
①显示值不稳定
原因是连接电源地和信号地的印刷板上的线太长,干扰进入所致。这时应将输入低电位端脚连到地的端点处,以消除地线上电阻的影响。
②温度漂移大
流量积算仪温度漂移用户可以用这个简单方法进行验证:流量积算仪在使用前,先放在40℃的恒温箱中,经过2小时后,观察其显示值,与室温下的示值相比,如误差在0.2%以上,即为温度漂移大,此时可以根据以下原因作相应的处理:
a、输入电压的漂移,从线性化电路去查找原因。
b、由A/D转换器产生的,芯片质量不稳定。或者外接电阻、电 容的数值变化较大,稳压电源温漂严重。
③跳字
流量积算仪在使用过程中,末位数跳动范围超过±1个字即为跳字。跳字现象一般是由输入电压的跳动引起的,输入电压大都来自线性化器,可用五位半数字电压表测量线性化器的输入电压,根据跳动情况和变化范围,检查该级稳压电源、稳压器的工作情况,其次检查该级中各集成运算放大器工作是否正常。
④量值与实际相差较大
这时要认真检查仪表的设置参数是否正确,从测量介质、补偿方式 到各种参数一一检查,然后看每一种信号输入是否正常。
⑤瞬时量跑大数
在现场运行中,笔者曾遇到某品牌流量积算仪两次跑大数情况,都是断电后刚恢复的瞬间,过一会自动正常。因此,要尽量保证仪表正常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