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为PLC的外接电源问题

楼主(2019-08-19):
各位大神 ,我们厂现在装一台海为plc,型号是c24s2R,要求输入侧和输出侧均采用外接直流电源,请教输入侧和输出侧能否共用一台开关电源吗

网友A:
肯定可以啊,但最好不要跟PLC核心电源共用。PLC的IO一般是隔离的,如果都共用了,隔离就没用了。

网友B:
可以 你需要计算好开关的功率。

楼主:
但是,什么是plc的核心电源啊

楼主:
Plc的自带24伏电源是否是核心电源

网友C:
几十元 几百元 几千元的开关电源,自己看着选吧

网友D:
输入用PLC上的+24V  24G的自带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E:
只要你的外接电源足够大就可以,反正现在电源便宜,功率配大了没多几个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什么是plc的核心电源啊
你这个PLC是220V还是24V供电的?这个就是核心的电源。如果是220VAC,就不用管了,但如果是DC24V,最好单独用一个隔离型的开关电源给PLC供电。220V的是内置了开关电源,一般也是隔离的。

楼主:
Plc是220v供电的,外接的24v开关电源24+既要连接输入侧的s/s又要连接输出侧的继电器,开关电源24v_既要连接输入侧的按钮,又要连接输出侧的com可以吗,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是220v供电的,外接的24v开关电源24+既要连接输入侧的s/s又要连接输出侧的继电器,开关电源24v_既要连接输入侧的按钮,又要连接输出侧的com可以吗,请指教
没问题,放心的用吧。

楼主: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