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9):
各位工控论坛网友,最近接触到一些朋友在谈论机器视觉,有几个问题想和大家讨论请教:

搜索了一下,机器视觉的软件,
有NI的VBAI、HACON之类的,据说是底层开发的,
还有类似康耐视的Vision pro软件,
还有一类是类似创科、奥普特OPT他们做的,有说是二次开发的,

这些软件有啥不一样?对于我们做PLC的,该从哪类软件入手比较好?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机器视觉接触过一些 至于怎么开发的到时没具体研究过。
但是应用上基本是以满足要求为主。首次使用都是供应商在试验阶段给你合理的配置建议。
后期根据检测要求在配置软件。

网友B:
用什么学什么.
论坛看看康耐视的多,不行就它.

网友C:
几乎所有的视觉都可以和PLC链接,我见过是通过通讯和PLC链接

网友D:
公司有基恩士的,用起来还行.

什么都是做好的,用户调试就行了.

可以IO,也可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有基恩士的,用起来还行.

什么都是做好的,用户调试就行了.

可以IO,也可以通讯,

难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学什么.
论坛看看康耐视的多,不行就它.

好像康耐视是 Vision pro 软件,你用过不?谈谈感受。

网友E:
机器视觉主流的三大软件包就是Halcon,康耐视和美国国家仪器的NI Vision,这三大软件包最强大的是Halcon,康耐视和NI Vision基本在一个级别,NI VISION的软件包集成的算法很多,价格相对来说便宜。我用的是NI Vision,结合LabVIEW平台,图形化编程。

一般使用的开发平台现在流行的是Python,C/C++,C#和LabVIEW。现在Python是如日中天,份额已超JAVA、C/C++,在深度学习云计算方面很有优势。

如果楼主是随便玩玩的,那就随便玩玩那个都可以,如果想要有所深入的,推荐Python+Halc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器视觉主流的三大软件包就是Halcon,康耐视和美国国家仪器的NI Vision,这三大软件包最强大的是Halcon,康耐视和NI Vision基本在一个级别,NI VISION的软件包集成的算法很多,价格相对来说便宜。我用的是NI Vision,结合LabVIEW平台,图形化编程。

一般使用的开发平台现在流行的是Python,C/C++,C#和LabVIEW。现在Python是如日中天,份额已超JAVA、C/C++,在深度学习云计算方面很有优势。

如果楼主是随便玩玩的,那就随便玩玩那个都可以,如果想要有所深入的,推荐Python+Halcon

感谢!先了解了解。之前了解到Python确实在一些热门领域很有优势,所以备受关注。听说会Halcon的工程师工资都不低。

网友F:
c#?halcon学了一段时间了,目前可以弄些简单的

网友G:
公司的机器用的是网线与西门子317的PLC通信。

网友H:
楼主现在还在搞PLC的话,直接使用基恩士或者康耐视等的智能相机延展性和已用性比较好。
如果是向PC开发转移,Halcon、Vision Pro、NI vision都属于第三方开发控件,目前工控领域的视觉开发,还是以C++和C# 为主,毕竟要开发Form部分,学会使用三家的算子即可,还要用自己强大的编程能力,绘制出易用的软件出来。
而以OPT、KV Vision、CK Vision等厂家为例,他们自身开发了一部分算子,同时将自身的软件平台化了,所以易用性更加强大,只需要调试人员有丰富的视觉经验即可。
使用Python+HalCon,其实应用的领域是机器学习,属于更深层次的视觉应用,对编程人员的高数功底要求极为苛刻,各种傅里叶变换等。
以上为个人见解。

网友I(2019-09-29):
楼上正解。
其实现在做开发并不推荐,这个市场前些年人手比较缺导致现在这段时间技术工资比较高,以后因为更多的标准化软件,不管是日系还是国内都有很多类似的平台,调试将是最主要的。虽然各家的软件不一样,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我更推荐于你学习Opencv,先随便翻一遍书,理清楚图像处理思路,再用Halcon的demo来学习一下,这些东西每天花2个小时,一两个月也能吹牛说我懂视觉,不用纠结在工具或者学什么上。

网友J(2019-11-29):
目前主流的视觉软件就康耐视VisonPro和MvTech的halcon,搞工控的人可以从visionpro开始学习,上手会快一点,后续看自己需求选择。

网友K:
目前国内多是二次开发的,这种成熟稳定。自己开发时间长,不断测试。

网友L(2020-03-26):
1、以Halcon,VisionPro为代表的传统机器视觉软件,通过调用各种算法因子,针对目标特征,定制化设置各种参数。其擅长解决以测量为主的定量问题,和判断有无的简单问题,但对复杂检测类的需求,漏检率/误检率较高。虽然软件价格一降再降,国产软件售价仅几千元甚至免费,但前期开发和后期维护成本较高,在使用时面临很大的局限性。
2、以康耐视的VIDI、Sualab(已被康耐视收购)为代表的深度学习软件,将深度学习的标注、训练、测试流程,以PC软件的方式进行封装,降低了用户使用深度学习技术的门槛。主要解决传统视觉无法解决的复杂缺陷检测难题,或用深度学习的标注方法,提高开发效率。但从实际应用效果来看,当前的深度学习主要以监督学习为主,针对不同场景,需要大量的模型选择、调参等工作,无法针对所有场景,通用性的解决,因此,并没有解决传统算法需要定制开发的难题,并且用户的使用门槛较高,普通工程师对深度学习的调参一般没有基础。
3、以矩视智能为代表的云端版工业视觉深度学习工具,线上实现标注、训练、测试流程,依靠在云端积累的大量不同场景的深度学习模型库,将由云端自动匹配最优的深度学习模型和参数进行训练,用户无需任何操作,真正做到通用级的工业视觉深度学习工具。同时在商业上,矩视智能将云端工具永久免费,下载sdk后,仅需购买Lisence加密狗,即可本地运行,致力于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于所有的工业视觉场景中。

网友M:
楼主是主要从事电气PLC的,上面大家说的众多开发平台及视觉库,要达到一定的水平,需要较高的数学和英语水平,及需要较长时间学习的。其实针对与视觉应用,最快速的是应用智能相机,智能相机就是软件硬件都设计好了,包括根据你的项目需求,厂家帮忙调试算法,与PLC对接等一系列工作全部完成。如果预算很足,可以使用康耐视和基恩士的智能相机,如果预算一般,可以考虑东莞泰捷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的智能相机,他们也是跟前两者一样,成熟的智能相机,会帮助客户对接项目,调试完成算法工具,对接电气等一系列一条龙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