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9):
1734远程IO模块分为1734-AENTR和1734-AENT(区别在于网口的个数)。
1734-AENTR配置两个网口,三个拨码开关(拨码开关用于设置IP地址,设置时需要注意,公司有台设备的拨码开关坏过),五个指示灯。

指示灯状态在此不再赘述,也可以通过Studio5000进行查看故障信息。
当我们拿到一个全新的1734-AENTR模块时,它上面的拨码默认是000,网口的IP模式为DHCP BOOTP模式,我们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对其设置IP地址。
我们先将拨码拨到想要的地址(比如192.168.1.100,那么将拨码设置为100),然后用BootP软件去设置IP地址。
如何将别人设置的且未知IP的模块恢复出厂设置:通电的情况下将模块拨码设为888,然后断电再上电。

在STUDIO5000中组态1734模块
1.新建一个项目,以1769-L33ER为例。

2.在Ethernet网络中右键“Ethernet”选择1734-AENTR模块,键入模块名称(首位不能为数字和特殊符号),键入模块的IP地址(192.168.1.100)

点击change,以在“Elcetronic Keying”中选择“Compatible Module”、“Connection”参数默认为“Rack Optimization”、”Chassis Size”设置为自己想要的数量。

3.再添加自己需要远程IO模块,如1734-IB8/1734-OB8。

远程模块的触点不太好使,接线的时候注意一下,我同事接线的时候曾经将触点弄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