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文本列表显示问题

楼主(2019-08-19):
做了文本列表,作为IO显示用,发现在模拟的时候不显示文本,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语言切换有个控制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就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下,在文本列表那里怎么建组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看到有分组的,可以多选择几个表,由控制地址的值显示不同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