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IO模块烧坏

楼主(2019-08-19):
PLC的IO模块烧坏

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正常做货的机器,偶尔会出现。

网友A:
建议你去查一下IO端供电系统,看看是不是电源出问题

网友B:
点数烧了?还是主机查不到这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点数烧了

网友B:
输出点烧一般是负载电流过大或短路了,这个额定电流只有0.1A;先排除好外围故障,买个同型号的再换;

网友C:
可能模块本身就不太好。额定电流才0.1A/0.05A,驱动个继电器都有点困难~~?

网友B:
这种高密度的I/O板不可能做成大功率的,否则模块体积要大好几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问题,应该烧整个模块,不会单独烧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换了个新的模块,就没有异常 ,机器做了几个月没有出现问题。就是选个知道怎么预防?是寿命到了吗?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网友D:
这东东的商标咋看着像原来用过的松下板载继电器的商标呢。参数也像,这种DO(假设是DO吧)最好在外面加一个SSR(固态继电器),这样基本上绝对不会烧。如果是晶体管型的DO,寿命无限了;如果是继电器型的DO,寿命至少超过电寿命(继电器有机械寿命、电寿命)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