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9):
1.超声波发生器采用半双工通信模式,9位UART,波特率9600,固定波特率。一帧数据包含一个起始位(0),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1),奇校验位。
2.线圈状态读取功能码为01
3.读单个保持寄存器功能码为03;
4.线圈操作功能码为05
5.写多个寄存器功能码为16(注:虽然命令是可以操作多个寄存器,但内部只允放一次写一个寄存器)。
第一次写通讯求大神讲解下

网友A:
你最好把超声波发生器的说明书传上来,如果没有电子版的,就把通讯部分拍照传图片上来,另外告诉我们你要读取或者写入超声波发生器的哪些参数。

网友B:
少年,你这说的是modbusRTU.
论坛好多例子的,搜一搜.

网友A:
485ADP-MB模块是支持modbus的,但估计应该使用的人不多,好好看一下手册手册上的案例。

楼主:
我这个只要读取超声的频率和电流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我也看了,有点懵

楼主:
这是我写的,但只有SD再闪

楼主:
这是我写的,但只有SD在闪烁,求大神讲解下

网友A:
通讯参数应该是错了,H1083发送给D8420

指令这里如果是读取频率与电流,H4应该改成H6(频率)与H9(电流)

目前就发现这些,另外要检查接线有没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是不是需要写两条这样的指令,去分别读取电流和频率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的数据读取是每秒递增,而且只能读取到H6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需要写两条这样的指令,去分别读取电流和频率

你也可以把K1改成K4,连续读4个出来(H6-H9,D100-D103)这样就一条指令搞定,这样做应该会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这数据读取时每秒递增,而且读取的也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这数据读取时每秒递增,而且读取的也不正确

是不是其他地方有用到这几个寄存器,就写通讯这部分程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叫供应商提供的一个实例,这个我应该怎么去换算他的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叫供应商提供的一个实例,这个我应该怎么去换算他的地址
供应商把报文都发给你了!点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样写有问题么,为啥读的数据是每秒递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样写有问题么,为啥读的数据是每秒递增的
什么数据是每秒递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一个频率,但是我的频率是固定的,我看了仪表,没有在递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一个频率,但是我的频率是固定的,我看了仪表,没有在递增
一步一步来,先说说你的硬件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硬件是plc是FX3U、模块FX3U485AOP-MB,仪表是一个超声波,我这需要读取超声的一个频率和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是plc是FX3U、模块FX3U485AOP-MB,仪表是一个超声波,我这需要读取超声的一个频率和电流
PLC扩展FX3U-485ADP-MB的话,还需要一个适配器呢!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PLC自带适配器,不需要额外加BD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PLC自带适配器,不需要额外加BD板的
你是扩展了一个422BD,那么问题来了,这种硬件配置,你要做Modbus RTU的话就只能用通道2
你检测一下程序看看,我没仔细看你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我编写的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编写的指令
你这个从站设备通信参数是?
数据位8位、奇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站号是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站号你设置的是2?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我设置的2,原本是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我设置的2,原本是1
你手头有没有USB转RS485电缆之类的东西?我想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单独测试一下这个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我也像这样,但是没线,然后仪表开启之后,数值在递增的同时,-我的数值会闪烁一下,闪烁的那下,就是我的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我也像这样,但是没线,然后仪表开启之后,数值在递增的同时,-我的数值会闪烁一下,闪烁的那下,就是我的频率
既然没有,那你稍等一下!我给你写一个测试程序,你那边测试一下!
然后你再告诉我一下你的接线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的接线方式,是SDA和RDA短接,SDB和RDB短接,然后SDA接到仪表的+,SDB接到仪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的接线方式,是SDA和RDA短接,SDB和RDB短接,然后SDA接到仪表的+,SDB接到仪表的-
观察一下D200的值,然后告诉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编写的指令

是不是就只是写了这么多程序进去,另外在M2没有导通的情况下D100有没有变化,注意在M2导通时两个指示灯RD SD应该会亮一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D200的数值现在就是我的频率不变,然后D100一直在变没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D200的数值现在就是我的频率不变,然后D100一直在变没问题吧
只管D200就行,你看看D200是不是你的频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我要的频率值,谢谢!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要的频率值,谢谢!
非常感谢
你不是还要读电流么?是0x09这个实际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那个是实际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那个是实际电流
再给你一个程序 你再测试,观察D200和D203是否是频率和实际电流,然后反馈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测试好了,没问题,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好了,没问题,谢谢
OK!有问题再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