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时钟怎用

楼主(2019-08-19):
本人新手路过的友人解答下,想做段收款程序设备使用一年没有付钱时间到自动停机,然后设置的有效时间在触摸屏上可以改动。PLC是用的欧姆龙CP1E,触摸用的是普洛菲斯的,最好写个程序上传下谢谢。

网友A:
先说给钱不

网友B:
就是个带断电记忆的寄存器的应用,反正你又不是搞动态密码,看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C:
CP1E没电池,时钟每次都保存不了.

可以考虑计次让设备停机,话说欧姆龙密码CP CJ 都秒破了,可以屏幕做脚本搞.

网友D:
plc的密码加的长一点。

网友E:
新手还是不要这样玩;

网友F:
欧姆龙CP1E要N系列才有万年历,不过这种PLC密码很容易破解基本没有什么用,除非你能编一个非正常读取程序就自毁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知道你是高手指点下用的是CP1EN60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安装了电池的,

网友G:
时钟地址都有,读出来,做个比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