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19):
   发电机出线箱侧强迫风冷系统,用于对发电机出线箱内的大载流量导体进行强迫对流冷却。运行人员反应该系统有两个零级报警和一个一级报警出票要求仪控人员现场处理,现场上位机上显示两个零级报警分别是中性点箱气流流速报警和#2滤网压差开关PF2 报警,还有一个#2风机启动条件不符的一级报警。现场#1风机正在运行,将笔记本电脑通过通信连接到CPU226对该系统进行在线监视。监视发现,只有一个中性点箱气流流速的零级故障是正在报的,另外一个零级报警和一个一级报警条件已不存在,正常情况下可复位掉。
    通过在线监视对上述几个报警进行逻辑分析如下。
    1、零级报警
如图1所示,中性点箱气流流速PA1故障信号V268.0置位,即中性点相气流流速在报警,并且#2滤网压差开关PF2 报警信号V268.6置位,#2滤网风压在报警,这两个报警都会使零级故障报警 信号V88.0置位,为零级报警。
                                                     图1
    1) 中性点相气流流速报警分析。如图2所示,中性点箱气流流速PA1故障信号V268.0置位,是因为风机开后N中性点箱气流流速正常信号V80.4在置位,即PLC输入端1#风机开(V86.0置位)后中性点箱气流流速PA1 正常信号I0.4没有正常接通所致,应查外部故障。
                                                                            图2
    2) #2滤网压差开关PF2 报警分析。如图3所示, #2滤网压差开关PF2 报警信号V268.6置位,是由#2风机开(V86.1置位)后,#2滤网风压开关正常信号V80.6置位引起,即PLC输入端#2风机开后#2滤网风压开关正常信号I0.6接通所致,但监视发现#2风机开后#2滤网风压开关正常信号I0.6并未接通。而且#2风机也并未运行,即#2风机开/关指令(PLC输出中转地址)V86.1当前复位,也即#2滤网压差开关PF2 报警V268.6虽置位但已不具备置位条件,也即#2滤网压差开关PF2 报警条件已不存在了。
                                                                            图3
     2、一级报警
     如图4所示,#2风机启动条件不符报警V270.1置位,2风机启动条件不符在报警,V270.1置位使一级故障报警 V88.0同时置位,为一级报警。
     #2风机启动条件不符报警分析。如图4所示,#2风机启动条件不符报警V270.1在置位状态,说明正在报#2风机启动条件不符故障。但通过过监视发现,输入#2风机可启动条件汇总信号I0.3已为接通状态,所以#2风机可启动条件汇总信号V80.3在置位,那么如图5所示,#2风机启动条件不符报警V270.1虽置位但已不具备置位条件,也即#2风机启动条件不符报警条件已不存在了。
                                                                            图4
                                                                            图5
      综上所述,此时如果按下上位机的故障复位按钮的话,#2滤网压差开关PF2 报警V268.6和#2风机启动条件不符报警V270.1就应该能复位 ,如图6所示,但实际上按下上位机上的故障复位按钮后这两个报警并没有复位。除此还发现,上位机上显示的系统时间固定在2018-12-3-21:45,重新设定无效,风机累计运行时间也不变,致使#1风机始终在运行,如图7所示。
      由此,可以肯定发电机出线箱侧强迫风冷系统上位机SMART 1000IE V3已经损坏 。据了解,此上位机之前曾因设备渗油被油浸过,只是当时并没有影响使用。
                                                                             图6

                                                                             图7

楼主:
触摸屏坏了,还是很少遇到,从报警现象到逻辑分析,搜集到各种原因后,才往上面打报告换屏,这其中虽然程序繁琐,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