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B的s5time类型的形参对应的实参是什么

楼主(2019-08-20):
请教大哥们,在FB中类型是S5TIME了,为什么实参设定为S5T#5S会报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哥们,在FB中类型是S5TIME了,为什么实参设定为S5T#5S会报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引脚上使用常量是没有意义的,你如果一定要赋予常量,可以修改你引脚变量的初始值。
将变量接在引脚上,然后将S5Time值赋予该变量。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正想说就被你说去了,楼主赋一个通用DB块S5TIME类型的变量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初始值已经定义了,再设定常数的实参就多余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要用DB的地址赋值,看来S5TIME的变量都要在FB中定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启发了我一个DB的用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