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个牛角尖。

楼主(2019-08-20):
 。。。。。。 相信各位在PLC控制中,会用到运动控制。

            许多品牌的PLC本体都带有脉冲输出。我前几天做的小工程用西家的SMART200做的。
            相对运动,在HMI上我还做了显示,显示相对移动了多少,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就开始钻牛角尖了:如果我一直相对运动下去,那相对运动的移动量PLC都要
            记录。。。。。累积到后来,怎么装得下这个数值呢?

            我想做个试验:弄个步进或者伺服,不带什么负载,在PLC上做个相对运动,在弄个
            HMI 显示数值 。。。。 转一天,我就想看看它那个移动量数值爆不爆 !

             发这个帖子,其实是想也许有师兄或许知道结果,那就省的我做实验了。。。投个小懒。

网友A:
我倒是没遇到或这么做过 但也有过这种想法。
我推测下应该是数值到你所用数据最大值就不增加了。
不信你试试

网友B:
我也偷个懒,坐等你的实验结果

网友C:
那你就用PLSY指令脉冲个数为0    PLSY  K5000  K0  Y0  试试……这是三菱的…
回错了你要的是数值抱歉

网友D:
根据移动量,累计方式,内存大小,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E:
寄存器满了会溢出的,结果应该显示溢出值

网友F:
这是FX3U的

楼主:
    。。。。从楼上各位师兄的回复,英雄
    所见略同。。我也是猜会爆。

网友G:
最大之后就会溢出了

网友H:
输出一直保持没问题,只是计数达到最大值后就溢出而已;

网友I:
2的1024次方也不够用了

网友J:
那不就是溢出嘛,溢出每个PLC软件说明里都有

网友D:
溢出有溢出的办法

网友K:
一般来说,溢出后会从最小值开始,程序需要注意。测试用当然没关系

网友L:
是会溢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