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0):
请教前辈,西门子保准报文1和西门子报文390的区别。如果有各报文格式说明给我发一份,谢谢!

网友A:
没看出你用的是什么伺服(看到伺服字样),西门子哪个系列的

网友B:
想知道他们有什么区别,一个方法是,进入到S120的组态里面,选择组态报文为哪个报文,软件即会提示每个字的含义,如果是状态字,会告诉你每个位的含义。
 另外像图中的PLC和驱动器,建议选择报文111(位置控制)或者报文105(速度控制)(应该是105,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样可以直接调用博途软件自带的FB进行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指点,我看一下。还有个问题,博涂软件是否可以修改S120伺服驱动器的报文形式?

网友B:
回楼上,博途如果要更改或者组态S120你需要安装 SCOUT 博途版本,否则的话就用SCOUT 独立版本。我只用过后面一种即独立的SCOUT软件,你可以利用此软件对S120进行组态及调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您说的是这个界面吗?咋只有地址呀?没有功能呢?

网友B:
安装 SCOUT 博途版本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博途里安装startdriver了,SCOUT不是要收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