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跳闸,十几年第一次遇到……

楼主(2019-08-20):
用了三年的一台37KW三相电动机自吸泵,最近经常出现热继电器跳闸,这几天更厉害,十几分钟就跳了,三相电压正常,三相电流也差不多,电动机,电缆线都没有接地现象,接触器是9511,线是25平方的,只是感觉线和接触器有一点热,平时也一样,接触器,热继电器,断路器都换的新的,热继电器调到80安,电动机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现在有时候不跳闸,但是你关一下水泵手动自动开关,热继电器又跳闸了,实在是没办法了,现在改成自复位用,请教一下大师些,原因在那里?现在改成这种热继电器应该好一点。

网友A:
该换的都换了 是不是负载变大了导致的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换的都换了 是不是负载变大了导致的 仅供参考。
泵头也换的新的。

网友B:
电缆老化了?

网友C:
热继电器换一个新的试一试

网友D:
1.电流中途有没有加大
2.热继电器模外壳发热吗
3.电机启动频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换的都换了 是不是负载变大了导致的 仅供参考。
泵头也换的新的。
电机也更换过 那之间的接线是否有接触不好现象 建议将主线缆连接点处理下重新连接 也许故障就出在小问题上。

网友E:
如果有条件的改变频器。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F:
应该查看一下泵头,主开关是否完好,另外,切换手自动模式时还能跳,最好再查下电路。

网友G:
佩服接线的人,配电柜用这们硬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