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英威腾GD200a测试驱动板检测

楼主(2019-08-20):
驱动板用的是a329j光耦 怎么屏蔽保护 现在报out1

网友A:
先找说明书,看报警什么意思,在找329资料,在找电路试着去屏蔽

网友A:
这样子自己也学到经验了,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学,虽然我现在还是新手一个

网友B:
这个已经分享过了啊,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4725&page=1#l2873734
再发一次吧,

网友C:
目测电压检测从一路驱动插口引入,所以这一路短接光耦吧,不然上电欠压,其他2路可以短接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连接打不开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短接了光耦 面板能启动 但是测量输出没变化 还是截止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路短接端子 三路短接光耦

网友C:
回复 楼主:
总不能光耦全坏了吧,你杂短的?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