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0):
测试LabVIEW程序,LZ以前的习惯都是首先考虑OPC服务器的,因为集成很多的通讯协议,不必纠结通讯程序的时序逻辑。

但是这次遇到的问题是现场干扰比较大,OPC通讯过几个小时就会出现一次中断,而OPC服务器自身的错误处理又缺乏资料,没搞懂,所以编写了一个Modbus串口通讯程序。
第一步,初始化串口,检测串口状态,如果通讯没建立则进入复位程序

第二步,读取离散量和寄存器,如果成功则进入写寄存器程序,不成功进入复位程序

第三步,写离散量和寄存器,如果成功回到杜寄存器,不成功进入复位程序

第四步,复位程序,先关闭串口,然后重新初始化串口

这个程序在出现错误的时候,会不停关闭串口重新打开串口,把串口线拔掉再插上也可以自己恢复通讯

网友A(2020-03-03):
嗯,不错,跟我想法挺接近的,我最近在思考通讯错误处理,我是先通讯读取,出错了就直接退出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错误处理机制,这个在项目化编程中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B(2021-02-22):
回复 楼主:
版主,自己写modbus程序的话,怎么做到跟OPC一样周期通讯呢?我现在是把modbus读写程序和其他程序都写在一个While循环里面,但是这样的话周期性通讯就受其他程序的影响。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通讯程序跟其他程序分别写一个while循环,同时运行,不知道是否可行。不知道版主你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