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0):
2711的屏坏了,这个屏的画面程序是不是存里面这张64M的卡里的?
还有用什么软件导出程序?

楼主:
这个屏应该是分体屏吧,主机加显示器,那个64M的卡是不是主机的类似硬盘卡?存系统的?
那程序存哪里?

网友A:
到AB官网下载软件。。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只是屏坏了?用FT上载。
一般AB屏存程序两种方式,
1.存在屏存储里
2.存随机带的内存卡里(一般1G的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那个1G卡应该是屏侧面插CF卡的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的,就看上传时程序传到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玩这个PLUS的屏是不是一个FT10软件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兄台,下载了你传的FT10,但是安装文件打不开呀??,安装环境是xp32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重做了一遍win7 64位系统可以安装了,如果想用电脑代替触摸屏操作,连接网线后,工程用ME直接运行,可以实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把程序下载进触摸屏,可是全是口口口,重新下字体后,只部分变成正常,还是有口口口,字体用的够全了啊,都试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字体不全or没有和PLC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了好几种字体都不行!最后我把画面改了已经解决了!还有就是,如果我手上没有触摸屏,可以用笔记本代替触摸屏使用吗?用什么软件?有教程吗?兄台有这个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