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iS5通讯板通讯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8-20):
纺织厂工业洗衣机用LS iS5-7.5KW变频器。洗衣机上电后,触控面板显示通讯故障。查变频器里装有一个通讯板,用其他洗衣机变频器里的通讯板代替,OK。说明原通讯板有故障。
查通讯板可见,485信号通过通讯板端口N-P,通过几个保护二极管送到485通讯IC---DS75176BM。直接更换这个芯片,上机上电,OK!

网友A:
通过换通信板子和芯片解决了变频器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