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0):
现有个三相异步电机200w,额定电流为0.8,在变频器控制下,将齿轮卡死,变频器显示电流只有0.5A
我想问问,是不是工况电源下的堵转电流和变频器系统堵转电流有不同?

网友A:
当然不一样的。工况下是直接在电机线圈上加上380V50Hz的工频电压和频率。而变频控制时电压和频率是慢慢望上加的,当电机堵转时电压和频率是不会一直望上加的。当变频器检测到异常后会停止输出。

网友B:
马上会报警,电机过载

网友C:
变频会有保护,大于一定电流就停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