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0):
领导要求把主机程序备份一下,保证备用机能用,结果在备份的过程中,提示如图,能监不能控,画面能出来,控制按钮出不来。null

楼主:
各位高人  给看看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A:
这个不能这样操作,要的是你的这个主机的硬盘克隆的方式操作,一般你的主机后面的卡会配有看门狗,如果不装够的话,你的数据根本显示不了,所以你克隆盘尽量选择和原来的牌子和型号一样的,如果要做备用机,要和原来的配置一样

网友B:
说下你的软件版本和安装环境
控件未注册可能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和系统环境有关。

网友B:
控件未注册,需要在脚本引用里面找到未注册的控件,一般是表格或日历控件的可能性比较大

qq4587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