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1):
现在有一个电机需要测试,安装的时模拟量编码器,但是驱动器不支持模拟量的编码器,只支持数字量编码器,我想通过用细分盒转换能不能达到模拟量转数字量的效果呢

网友A:
有电压转频率的模块卖的

网友B:
模拟量转换脉冲,可以去淘宝看看,但是精度不高可以的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要测什么,驱动器和电机可以开环运行啊,驱动器设置一下啊工作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要测什么,驱动器和电机可以开环运行啊,驱动器设置一下啊工作模式啊
不是测试,就是一个电机,外接一个编码器,然后我们的驱动器说只支持模拟量的编码器,不支持数字量的,而我们这个编码器是模拟量的,所以我想知道装个细分盒能不能完成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换呢

网友D:
驱动器到底只是模拟量编码器还是数字量编码器啊?另外,模拟量编码器是啥东东?以前没听说过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要测什么,驱动器和电机可以开环运行啊,驱动器设置一下啊工作模式啊
不是测试,就是一个电机,外接一个编码器,然后我们的驱动器说只支持模拟量的编码器,不支持数字量的,而我们这个编码器是模拟量的,所以我想知道装个细分盒能不能完成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换呢
是数字量编码器,还是脉冲量编码器,还是模拟量编码器
直接买个合适的编码器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要测什么,驱动器和电机可以开环运行啊,驱动器设置一下啊工作模式啊
不是测试,就是一个电机,外接一个编码器,然后我们的驱动器说只支持模拟量的编码器,不支持数字量的,而我们这个编码器是模拟量的,所以我想知道装个细分盒能不能完成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换呢
是数字量编码器,还是脉冲量编码器,还是模拟量编码器
直接买个合适的编码器不就好了
这种编码器一般交期很长的,码盘那种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到底只是模拟量编码器还是数字量编码器啊?另外,模拟量编码器是啥东东?以前没听说过这个。
模拟量编码器就是电流编码器和电压编码器啊,一般的编码器都输出的时数字量,比如,方波,格雷码,二进制码。但是正余弦的编码器输出的时模拟量信号,(正弦波),这种编码器很容易被细分处理,以便获得更高的分辨率。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把模拟量转数字量,用细分盒是不是可以转换啊

网友C:
麻烦楼主晒出你的电机和驱动器,有目的的讨论更直接,讨论让电机运行起来的方法很多,不用纠结你的编码器先

网友F:
模拟量编码器是什么?没听说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到底只是模拟量编码器还是数字量编码器啊?另外,模拟量编码器是啥东东?以前没听说过这个。
模拟量编码器就是电流编码器和电压编码器啊,一般的编码器都输出的时数字量,比如,方波,格雷码,二进制码。但是正余弦的编码器输出的时模拟量信号,(正弦波),这种编码器很容易被细分处理,以便获得更高的分辨率。
谢谢兄弟的科普,本胖涨姿势鸟。理论上,模拟量的精度可以无限提高,但实际上,由于存在干扰和ADC分辨率的原因,稳定性上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压转频率的模块卖的
就是说怎么把S曲线转成方波啊

网友G:
正弦波信号变方波脉冲?这个开关三极管都可以的。有什么问题呢?很简单的波形变换呀?用施密特整形触发的集成门电路芯片,估计也是可以的吧?试一下,用示波器监控一下波形,就可以确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器到底只是模拟量编码器还是数字量编码器啊?另外,模拟量编码器是啥东东?以前没听说过这个。
模拟量编码器就是电流编码器和电压编码器啊,一般的编码器都输出的时数字量,比如,方波,格雷码,二进制码。但是正余弦的编码器输出的时模拟量信号,(正弦波),这种编码器很容易被细分处理,以便获得更高的分辨率。

看看这个,估计不是那么简单的
https://www.jianshu.com/p/827f2050c488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要测什么,驱动器和电机可以开环运行啊,驱动器设置一下啊工作模式啊
不是测试,就是一个电机,外接一个编码器,然后我们的驱动器说只支持模拟量的编码器,不支持数字量的,而我们这个编码器是模拟量的,所以我想知道装个细分盒能不能完成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换呢
是数字量编码器,还是脉冲量编码器,还是模拟量编码器
直接买个合适的编码器不就好了
这种编码器一般交期很长的,码盘那种编码器
到底要那种编码器,还是没看明白
正弦波?现货
增量方波?现货
价格能接受?4:1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模拟量转数字的细分盒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模拟量转数字的细分盒的
不怕将来惹麻烦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啥意思啊,哈哈,没明白你说的呀

网友E:
回复 楼主:
点-----点
点---点----点
那个简单,出问题概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