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能看出来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2019-08-21):
看图设计 几十台 没法用, 这就是没有技术员的结果。

网友A:
照片有点小,而且为啥不正着放啊,从体积看是不是大的装错位置了?

网友B:
63A的空开,肯定小了,设计的人不是搞电的?想都不用想,空开用2~2.5倍。

网友C:
哪里处理问题!上面空开选小了?

网友D:
为什么第一台没有检查确认就做后面几十台?这公司管理有问题。

网友E:
防雷还是防浪涌的那个模块应该接地,而不是兰线接零。

网友F:
那个万能转换开关,合上柜子不干涉吗影响下面的???

网友G:
开关小了,设计的问题,按图施工没有错呀

网友H:
第一级140A,第二级3个63A空开,明显选型不对,建议更换第一级空气断路器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第二及带负载的空开实际只有两个,另一个不带负载,是分断浪涌用的。

网友I:
总电源用错了吧?明显图纸写的总电源断路器壳架等级是225的,下面分路的是两个125的,一个100的

网友H:
应该还有63A空开用小了,外面28Kw,电流最小也要70多A电流

楼主:
除装配问题其它都没问题,

网友J:
只看到“看图设计”
装配工不是工程师,看不懂图,企业精简,缺少工艺师,缺少质检......

网友K:
为啥防雷器的接地线是蓝色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应该还有63A空开用小了,外面28Kw,电流最小也要70多A电流

70A小了,1.5倍都有80多了,1.5-2.5倍的范围,2倍额定电流比较合理

网友L:
不要说有没有技术员,就这么简单基本的问题有的工程师都不一定选得对

网友M:
28KW明显63A断路器不够。

网友N:
电机电流53A,我估计63A的应该能启动吧

1.2-1.5倍63-79A。

网友O:
以下是我的观点:
1、关于28kw约53-56A电流,用63A空开,选用电机型空开基本没问题(如果选用配电型可能不行),总开关也就没问题。
2、万能转换开关应该是电压换相用,箱子靠右是空的,没问题,如有问题当时装配关门就马上发现改正。
3、细看涌浪保护接的确实是地排,没问题。
4、3个互感器接3个电流表应该也没问题。
我认为存在以下可能的问题:
a、图纸标示箱体尺寸为800*1000*180,根据空开宽度目测箱体约400*600*200,宽度与高度与设计严重不符。
b、因箱体尺寸偏小,导致用户安装接线困难,1根70电缆,2根35电缆,比较麻烦。
c、零排、地排目测偏小,且少一个接线柱(有3根较大电缆)。
d、涌浪保护连接地排的引线不应该采用蓝色,应采用黄绿双色。
e、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地线不应引至左边箱体螺丝,应该直接引至接地排。
f、总开关上桩相有3组共9根控制线引出,其中一组应该是接熔断器后进入万能转换开关,再接电压表,还剩余2组看不到接哪里,猜测一组接3个380v电源指示灯,还有一组去哪?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应该还有63A空开用小了,外面28Kw,电流最小也要70多A电流

70A小了,1.5倍都有80多了,1.5-2.5倍的范围,2倍额定电流比较合理
我说的是28Kw的电流,不是说选型空气断路器是70A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B:
63A的空开,肯定小了,设计的人不是搞电的?想都不用想,空开用2~2.5倍。

人家是蓝图嘢:蓝图都是设计人员出品的啊!!估计是四院下属设计院设计的图纸吧(我见过四院太多的设计不合格图纸了),至于施工实在是柜子用小了,电缆怎么接呢?

楼主:
大家好!最近应邀出差去了绥阳山区电气抢修。19楼说的非常专业及全面,回答100分。确实是这样。本箱所有配置排列元件选择及蓝图设计均没有问题包括箱体尺寸都很合理。最主要问题就是箱体过小。蓝图设计。宽,高,厚800*1000.180已基本够大。但厂家给做成了。600*700*180.高度明显不够。主断路器上端只有十公分左右的操作空间,70平方电缆国标线鼻子接近九公分高,没办法操作了。零地排太小也应付不了50平方电缆连接,这是本内容的主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以下是我的观点:
1、关于28kw约53-56A电流,用63A空开,选用电机型空开基本没问题(如果选用配电型可能不行),总开关也就没问题。
2、万能转换开关应该是电压换相用,箱子靠右是空的,没问题,如有问题当时装配关门就马上发现改正。
3、细看涌浪保护接的确实是地排,没问题。
4、3个互感器接3个电流表应该也没问题。
我认为存在以下可能的问题:
a、图纸标示箱体尺寸为800*1000*180,根据空开宽度目测箱体约400*600*200,宽度与高度与设计严重不符。
b、因箱体尺寸偏小,导致用户安装接线困难,1根70电缆,2根35电缆,比较麻烦。
c、零排、地排目测偏小,且少一个接线柱(有3根较大电缆)。
d、涌浪保护连接地排的引线不应该采用蓝色,应采用黄绿双色。
e、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地线不应引至左边箱体螺丝,应该直接引至接地排。
f、总开关上桩相有3组共9根控制线引出,其中一组应该是接熔断器后进入万能转换开关,再接电压表,还剩余2组看不到接哪里,猜测一组接3个380v电源指示灯,还有一组去哪?

总结一句:这个应该是直接从设计院蓝图出来的图纸直接加工的,没得深化二次设计的就是这样。

网友O:
估计电箱制造者把元器件一摆,心想搞那么大那么高的箱体不是浪费吗,于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私自缩小箱体尺寸,完全没有考虑业主接线困难的现实情况,或者他们根本就没有现场安装接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