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1):
   步进电机堵转是在我们使用中不经意发生的问题,对于步进电机原理不是太了解的朋友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困难。以下就步进电机堵转问题分析一下:
 步进电机只能够由数字信号控制运行的,当脉冲提供给驱动器时,在过于短的时间里,控制系统发出的脉冲数太多,也就是脉冲频率过高。因为步进电机转速度,是根据输入的脉冲信号的变化来改变的。从理论上讲,给驱动器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旋转一个步距角(细分时为一个细分步距角)。实际上,如果脉冲信号变化太快,步进电机由于内部的反向电动势的阻尼作用,转子与定子之间的磁反应将跟随不上电信号的变化,由此将导致步进电机堵转或丢步。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采用加减速的办法。就是说,在步进电机起步时,要给逐渐升高的脉冲频率,减速时的脉冲频率需要逐渐减低。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加减速”方法。所以步进电机在高速启动时,需要采用脉冲频率升速的方法,在停止时也要有降速过程,以保证实现步进电机精密定位控制。

网友A:
当步进电机的转速超过其能够承受的最高值的时候,就会发生堵转现象,针对这类现象,大家可以采用下面这戏方式来解决:
  方式一:降低最高运行频率。步进电机发生堵转,通常都是因为转速过高导致的,如此只要降低最高运行频率,保证转速在电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就能够有效解决堵转现象。
  方式二:调高加减速时间。通过调高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时间,能够避免电机突然在转速上升高,这样就不会轻易出现转速过高的现象,由此就能够有效解决度转现象。
  方式三:降低启动频率。在步进电机发生堵转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通过降低启动频率,以此通过对电机的转速做好控制,解决掉堵转现象。
  方式四:把细分数调高一个档位。采用这种方法,也能够改善步进电机转速超过最大值的不良表现,在转速恢复正常黑遂平之后,电机的堵转现象自然也就消失了。
  对于步进电机发生的堵转现象,大家可以采用上述这些方式予以解决,避免因为出现堵转影响到电机的正常使用。

网友B:
现在好多步进也带编码器了,如果堵转,驱动器会报警。不过成本高一些。跟伺服比还是便宜。

网友C:
步进电机堵转,还有可能是转矩过载导致的吧?步进电机的驱动,转矩是不可控的,开环。所以也会失步不正常。如果能连续堵转,转矩可控就没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