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1):
如题。

速度给定是RS485,CW/CCW是端子。

偶尔运行会出现STOP闪烁,变频器不运行,重新启动端子就好了,F有显示值(不存在速度给定为0)

有遇到过的吗?

变频器到电机有10来米的配线。

楼主:
还有,欧姆龙CP1L,用功能块扫描时间好慢啊,15MS,10来个功能块而已。

网友A:
是不是干扰导致的,

网友B:
既然变频器的开停是通过端子来控制,如果确认外部接线和控制正常的话,数据初始化再写入数据还是不行的话就送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早晨检测发现偶尔变频器给定值是0(屏做的一个数值显示).不得其解。

PLC逻辑控制变频器速度D,然后触摸屏把这个D值通过485传送到变频器(500ms执行一次脚本)。。。没毛病啊。

PLC这边D值不存在0的时候,CW/CCW两个速度,JOG一个速度,都是有数值在变频器范围内的。

后来直接改成电位器控制速度,跑了一上午好像没事了。。

网友B:
就算频率给定是0,正常是不会显示STOP啊,运行和停机是和端子是否接通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端子只有
cw ccw,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