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1):
现场有一伺服电机,编码器坏了,一直报警,对于反馈要求不大,所以想问可以不用编码器,只做步进电机用的吗?哪位大神有这样的经验

网友A:
有的可以不带电机 只用驱动器做试运行。

网友B:
建议还是维修电机

网友C:
伺服电机的原理与步进电机就不一样,伺服没有编码器的话不能定位的

网友D:
还用伺服驱动器带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E:
那建议楼主还是更换步进电机吧,这样就不用编码器反馈了。

网友F:
伺服和步进的控制模式看似差不多,但是它们的工作原理可是天差地别呀。

网友G:
应该可以的.

网友H:
伺服没有编码器。就跟人没有眼睛,让你在路上奔跑,你敢吗?

网友I(2021-03-27):
你好,可以使用,需要跟换便频器,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