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1):
可是没有存储卡,不知道,能正常用吗。

网友A:
据说老型号的不用卡,没接触过。用过的都是必须插卡的。把订货号百度一下,看看是哪年的。或者拍个侧面的照片。

网友B:
只能下载硬件组态,程序下载不了

网友C:
就一CPU,能玩吗??

网友D:
必须插mmc卡才能用,不带集成点的,起码配下扩展。。。

网友E:
找个二手的MMC卡,接上24v电源。编程软件安装好,编程电缆正确。可以编程学习了。

网友F:
估计要卡才成,硬件组态要对。

网友G:
配个卡,再搭配几个IO块,电源才能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