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和输出的电压问题

楼主(2019-08-21):
各位大师这台变频器输入端可以接单相220的电压吗?输出可以接三相电机吗?

网友A:
接单相220可能会报欠压或者缺相

网友B:
不可以,单相输入,单相输出

网友C:
可以接上单相220V电源试试就知道了。我过不少日本三菱、东芝、松下等三相200V的就接单相220V正常运行,功率3千瓦以下的。

网友D:
可以的,楼主输入接220V,然后输出接三相,试一试。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2401
楼主可以参考我曾经讨论过的

网友E:
看铭牌是输入3PH,输出3PH。具体可以看下手册或咨询售后。

网友F:
这个问题,有些变频器有缺相保护,有些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因为这是一台三相变频器!我试验过:接小功率的电机且负载较轻的可以运行。

网友G:
三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最好规规矩矩的连接。如果负载小,可以单相输入,三相输出使用。

网友H:
铭牌上写的明白。

网友I:
输出电机如果有星三角接线的话,先接成220V电压的接法;
输入用单相AC220V一般是可以的,就是有可能达不到满额的功率;

网友J:
直接上单相220不报警,可以进行下一步带电机试一试,一般情况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