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2):
大家好,小弟初学,
创建fb1和fb2,在主程序ob中调用fb1和fb2生成背景数据块db1和db2,fb2中创建变量SATA 名称为stop,数据类型uint
请问,我在fb1中可以直接使用fb2.stop的值吗,也就是说一个fb可以直接读取另一个fb的背景数据块的内容吗
欢迎大家赐教

网友A:
只要你的数据是全局数据块,都是可以在其它程序里进行访问的

网友B:
1、您无法在S7-1200中FB来访问另外一个FB的背景数据块,除非他们共用一个数据块,即使用多重背景的功能。
2、如果仅仅需要访问另外一个FB内的数据内容,那么在需要访问的FB中设定OUTPUT引脚将其内部数据传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