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勿用日系思维下所谓置位某步复位某步的编程习惯,采用这种编程方法好吗

楼主(2019-08-22):
不管什么品牌的PLC,使用下面的方式都是非常好的进行逻辑控制顺序控制的编程方法,既方便监控,又可以随意跳转到哪一步。请改变一下思维好么?我看那些人的所谓步进指令,还有大量的置位复位指令,非常不好阅读也不好检查和更改。下面贴出利用三菱软件的编程图,其它品牌都一样可以采用(西门子更是如此)

楼主:
其实这就是ST编程里的ST语言的CASE语句的梯形图转换。
所以很多人说什么ST语言只适用于计算,不适用于逻辑控制什么的,我就呵呵了,ST语言也一样适用于逻辑控制,只是看各位编程人员擅长于使用哪种编程语言了。下面再贴出上述编程方式的ST语言下的控制:

网友A:
这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标准了,大家习惯都不一样

楼主:
下面是监视的过程:

这和梯形图下的顺序控制方式 是一样的。
这种控制方式比那些所谓的置位复位要方便很多。建议从日系编程学习入门的朋友转变一下思维,摒弃那种编程方式!

网友B:
我看那些人的所谓步进指令,还有大量的置位复位指令,非常不好阅读也不好检查和更改    那他们的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运行是一回事,是否更具有阅读性或者说,是否愿意接受更好的表达方式那是另一回事

网友B:
回复 楼主:
虽然本人不喜欢用步进但这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标准了,大家习惯都不一样 …

网友C:
我表示欧美系都是不步进顺序逻辑,可读性很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管什么品牌的PLC,使用下面的方式都是非常好的进行逻辑控制顺序控制的编程方法,既方便监控,又可以随意跳转到哪一步。请改变一下思维好么?我看那些人的所谓步进指令,还有大量的置位复位指令,非常不好阅读也不好检查和更改。下面贴出利用三菱软件的编程图,其它品牌都一样可以采用(西门子更是如此)

真正的日系编程思维是这样的,当然译码编码指令其他PLC厂牌中也有。

D500就是显示运行到哪一步,M寄存器还可以在人机界面上作个跑马灯演示。

网友E:
我觉得置位复位挺好用的呀,也很直观呢
楼主例子中大量使用比较、运算指令,如果几千步以上,那么扫描时间是否会比位指令长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