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2):
   各位师傅们好,本人小弟刚刚接触通信,手头有一台FX2N-128mr主机,FX2N-485BD通信一块,还有一块支持MODBUS   RTU采集板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
 1,采集板的通信格式9600.1.8.N是不是理解为通信波率9600,1停止位,8数据位,N无效验。
 2,设定三菱PLC寄存器MOV H0C81 D8120
 3,模块地址1,MODBUS功能码04,寄存器地址30001到30016总共16个,读取这16个采集模拟量存入D10到D25中。
 4,程序
RS D0 K6 D10 K16
MOV H1 D0模块地址1
MOV H4 D1功能码04
MOV H0 D2读寄存器地址高位00
MOV H1 D3读寄存器地址低位01
MOV H0 D4读寄存器数量个数高位00
MOV H10 D5读寄存器数量个数低位16这个程序有问题吗?
 5,我读取的数据存在D10到D25中,怎样提出来是不是写程序BMOVP D10 D30 K16把数据存到D30到D45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们好,本人小弟刚刚接触通信,手头有一台FX2N-128mr主机,FX2N-485BD通信一块,还有一块支持MODBUS   RTU采集板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
 1,采集板的通信格式9600.1.8.N是不是理解为通信波率9600,1停止位,8数据位,N无效验。
 2,设定三菱PLC寄存器MOV H0C81 D8120
 3,模块地址1,MODBUS功能码04,寄存器地址30001到30016总共16个,读取这16个采集模拟量存入D10到D25中。
 4,程序
RS D0 K6 D10 K16
MOV H1 D0模块地址1
MOV H4 D1功能码04
MOV H0 D2读寄存器地址高位00
MOV H1 D3读寄存器地址低位01
MOV H0 D4读寄存器数量个数高位00
MOV H10 D5读寄存器数量个数低位16这个程序有问题吗?
 5,我读取的数据存在D10到D25中,怎样提出来是不是写程序BMOVP D10 D30 K16把数据存到D30到D45中
如果你的PLC是正品PLC,应该有如下问题:
1、使用RS指令时、且Modbus RTU功能码为04时,那么此时发送字节数为8,而非你填写的K6,还要有CRC校验2个字节
2、另外寄存器起始地址应该为00 00,而非你填写的00 01!

网友A:
3、接收字节数应该为发送缓冲区中的寄存器个数乘以2、再加5,即就是:
16*2+5=37,而非你填写的16,当然前提是您的PLC是正品三菱PLC,而非仿品PLC(仿品PLC会对RS指令进行改造)

网友A:
1,采集板的通信格式9600.1.8.N是不是理解为通信波率9600,1停止位,8数据位,N无效验。
==================

这个理解正确无误!

楼主:
 读取寄存器地址高位是H00
读取寄存器低位是H01
这个有无问题

楼主:
FX2N-128MR是正品,但是FX2N-485BD不是原装的,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集板的通信格式9600.1.8.N是不是理解为通信波率9600,1停止位,8数据位,N无效验。
==================

这个理解正确无误!
无效验,是不是理解成我不需要自己计算效验码,即使通信数据发送失败,干扰或者丢失,都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们好,本人小弟刚刚接触通信,手头有一台FX2N-128mr主机,FX2N-485BD通信一块,还有一块支持MODBUS   RTU采集板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师傅。
 1,采集板的通信格式9600.1.8.N是不是理解为通信波率9600,1停止位,8数据位,N无效验。
 2,设定三菱PLC寄存器MOV H0C81 D8120
 3,模块地址1,MODBUS功能码04,寄存器地址30001到30016总共16个,读取这16个采集模拟量存入D10到D25中。
 4,程序
RS D0 K6 D10 K16
MOV H1 D0模块地址1
MOV H4 D1功能码04
MOV H0 D2读寄存器地址高位00
MOV H1 D3读寄存器地址低位01
MOV H0 D4读寄存器数量个数高位00
MOV H10 D5读寄存器数量个数低位16这个程序有问题吗?
 5,我读取的数据存在D10到D25中,怎样提出来是不是写程序BMOVP D10 D30 K16把数据存到D30到D45中
如果你的PLC是正品PLC,应该有如下问题:
1、使用RS指令时、且Modbus RTU功能码为04时,那么此时发送字节数为8,而非你填写的K6,还要有CRC校验2个字节
2、另外寄存器起始地址应该为00 00,而非你填写的00 01!
9600.1.8.N无效验,是不是不需要自己计算效验码,不需要发送CRC的高位和低位

楼主:
RS D0 K6 D10 K16
MOV H1 D0模块地址1
MOV H4 D1功能码04
MOV H0 D2读寄存器地址高位00
MOV H1 D3读寄存器地址低位01
MOV H0 D4读寄存器数量个数高位00
MOV H10 D5读寄存器数量个数低位16这
9600.1.8.N程序中D0到D5分别发送的是模块地址,功能码,读寄存器地址高位,读寄存器地址低位,读寄存器数量高位,读寄存器数量低位,不用发起始位,停止位,效验了吗?
这里是要读16个数值,是不是我的接受寄存器是6+16还是6+32程序如下
RS D0 K6 D10 K22   D10到D32
RS D0 K6 D10 K38   D10到D48
哪个对

网友B:
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用
感谢感谢,你这个算不算广告哦!等下封贴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集板的通信格式9600.1.8.N是不是理解为通信波率9600,1停止位,8数据位,N无效验。
==================

这个理解正确无误!
无效验,是不是理解成我不需要自己计算效验码,即使通信数据发送失败,干扰或者丢失,都不管它。
这里的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指的是一帧数据中字符数据位中“1”的个数,
这个和CRC校验是两码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RS D0 K6 D10 K16
MOV H1 D0模块地址1
MOV H4 D1功能码04
MOV H0 D2读寄存器地址高位00
MOV H1 D3读寄存器地址低位01
MOV H0 D4读寄存器数量个数高位00
MOV H10 D5读寄存器数量个数低位16这
9600.1.8.N程序中D0到D5分别发送的是模块地址,功能码,读寄存器地址高位,读寄存器地址低位,读寄存器数量高位,读寄存器数量低位,不用发起始位,停止位,效验了吗?
这里是要读16个数值,是不是我的接受寄存器是6+16还是6+32程序如下
RS D0 K6 D10 K22   D10到D32
RS D0 K6 D10 K38   D10到D48
哪个对
RS D0 K8 D10 K37
这个起码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集板的通信格式9600.1.8.N是不是理解为通信波率9600,1停止位,8数据位,N无效验。
==================

这个理解正确无误!
无效验,是不是理解成我不需要自己计算效验码,即使通信数据发送失败,干扰或者丢失,都不管它。
这里的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指的是一帧数据中字符数据位中“1”的个数,
这个和CRC校验是两码事
我被绕进去了
RTU通信数据格式
起始位 模块地址  功能码 读寄存器地址高位  读寄存器地址低位   读寄存器数量高位  读寄存器数量低位   停止位   CRC

楼主:
这里有九个数值,D0 K8我发哪些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RS D0 K6 D10 K16
MOV H1 D0模块地址1
MOV H4 D1功能码04
MOV H0 D2读寄存器地址高位00
MOV H1 D3读寄存器地址低位01
MOV H0 D4读寄存器数量个数高位00
MOV H10 D5读寄存器数量个数低位16这
9600.1.8.N程序中D0到D5分别发送的是模块地址,功能码,读寄存器地址高位,读寄存器地址低位,读寄存器数量高位,读寄存器数量低位,不用发起始位,停止位,效验了吗?
这里是要读16个数值,是不是我的接受寄存器是6+16还是6+32程序如下
RS D0 K6 D10 K22   D10到D32
RS D0 K6 D10 K38   D10到D48
哪个对
RS D0 K8 D10 K37
这个起码才是对的
D10 K37是对的,我发的D10 K38都到39个寄存器了

楼主:
起始位 模块地址  功能码 读寄存器地址高位  读寄存器地址低位   读寄存器数量高位  读寄存器数量低位   停止位   CRC
现在问题
起始位 停止位  CRC怎么编写
9600.1.8.N

楼主:
引用 楼主:
起始位 模块地址  功能码 读寄存器地址高位  读寄存器地址低位   读寄存器数量高位  读寄存器数量低位   停止位   CRC
现在问题
起始位 停止位  CRC怎么编写
9600.1.8.N
起始位,停止位,无效验是不是就不用写进去了,直接不管它,还是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起始位 模块地址  功能码 读寄存器地址高位  读寄存器地址低位   读寄存器数量高位  读寄存器数量低位   停止位   CRC
现在问题
起始位 停止位  CRC怎么编写
9600.1.8.N
起始位,停止位,无效验是不是就不用写进去了,直接不管它,还是怎么处理
假设模块从站地址是1,你要读取这16路输入寄存器的值,那么PLC应该发送如下指令:
01 04 00 00 00 10 F1 C6
即就是依次给D0~D7赋值01 04 00 00 00 10 F1 C6
其他通信参数,PLC和模块设置成一样即可,比如数据位、校验方式、停止位、波特率等
那么RS指令格式就是:
RS D0 K8 D10 K37(备注:此时要采用8位模式,即就是M8161要被置位)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看看是不是广告,这个是卖家给的资料,程序运行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们的指教,已通信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前辈们的指教,已通信上。
虽然通信上了,但按照Modbus RTU协议,RS指令中接收字节数依然是不对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rs d0 k8 d10 k40 对吗

楼主:
我还有几个大方不明白
30001这个手册地址怎么写进去D2 D3变成00 00
F1 C6 哪个是停止位 哪个是效验码,如果是效验码,能否用软件直接计算
我读取的30001到30016的值存到哪里去了、是D10 到哪一个寄存器
M8161 是决定数据是8位还是16位,我这里没有置位M8161,也就是数据是16位,对吗1

楼主:
30001这个手册地址怎么写进去D2 D3变成00 00
这个是我手册规定了,还是MODBUS 通信规定
00 01 写入变成 00 00读寄存器地址高位和低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rs d0 k8 d10 k40 对吗
前面已然回答多次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8+2*16=40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8+2*16=40是这样吗
仔细看我前面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采集板坏了,刚刚还通信的好好的,现在没反应了,通信灯都不闪了,一样的程序。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老师,这个.接收字节数应该为发送缓冲区中的寄存器个数乘以2、再加5,即就是:
16*2+5=37,这个接受和发送之间的关系怎么算的,手册里有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找到了,M8161要置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搞了很久,我的理解是如果你要读取寄存器的数量是16个你就16*2,如果你要读取寄存器的数量是10个你就10*2,这个5我的理解就是模块地址,功能码,读取寄存器个数,效验码高位i,效验码低位
 如下是5 的意义吗
  模块地址01
  功能码03
  读取寄存器个数16
  效验码高位
  效验码低位
 如果是读寄存器个数10 就10*2  结果就是5+10*2=25
 如果是读寄存器个数16 就16*2  结果就是5+16*2=37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这个指令认识RS D0 K8 D10 K37中D10到D46中这37个寄存器是返回接收的数据,是怎么排列的呢!也就是说D10返回数据是什么!D10模块地址
D11功能码
D12寄存器地址高位
D13寄存器地址低位
D14寄存器数量高位
D15寄存器数量低位位
D16效验码高位
D17效验码低位
D18存什么
D19存什么
.
.
.
.
.
.
.
D46存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M8161要置位。
前面我有说的,M8161要置位!你不仔细看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个.接收字节数应该为发送缓冲区中的寄存器个数乘以2、再加5,即就是:
16*2+5=37,这个接受和发送之间的关系怎么算的,手册里有吗?
根据Modbus RTU报文格式计算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果16*2是为是把采集的数据分别放到高8位与低8位,程序是不是还要处理把数据合并,才是我们想要的数据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找了手册,看到的,这个485BD,通信上之后,你把m8161删除程序,也可以通信,重新上电就不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报文是7.n.1,那是不是14*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报文是7.n.1,那是不是14*2+5
Modbus RTU的话,数据位固定为8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基本搞懂了,你说的16*2+5=37了
 还是要看返回的报文格式
 01模块地址
 04功能码
 返回数据个数
 数据的高低位2*读寄存器个数16
 效验码高位
 效验码低位
 就是这样来的
 RS D0 K8 D10 K37返回的D10 D11 D12数据是模块地址,功能码,返回数据个数。D13到D44这32个寄存器才是模块采集到的数据,两个寄存器一个保存高位,一个保存低位。16*2
 D45 D46保存效验位的高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