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2):
如题,我知道IP68肯定是没问题的,就不知IP65等级长期使用是否可以?

网友A:
感觉64都可以了

网友B:
达到防水防尘就可以,

网友C:
户外露天还要考虑湿度问题
我们有个柜子在室外,其他问题没有,就是湿度过大导致内部端子控制线长霉了!

楼主:
的确湿度有些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户外露天还要考虑湿度问题
我们有个柜子在室外,其他问题没有,就是湿度过大导致内部端子控制线长霉了!
柜内不放置干燥剂剂吗?

网友E:
关键是水会不会积起来淹没了;另外被雷击中肯定要OVER;
前段时间台风从我们这登陆,很多厂积水一米多深,基本上都泡水了;

楼主:
是不是干燥剂吸了水,不清理走的话会更容易潮湿?柜子都有做架子,应该不会被水泡,但有点怕柜子里因为潮湿天气引起滴水。再问个防雷器问题,现在是每个仪表信号端都有加防雷器,但电源端是几个仪表柜共用一个防雷器,安装在室内总控制柜内,不知这样效果怎样?当然知道每个仪表配电源配防雷器肯定没问题,但目前是想省成本所以几个共用一个,如果没效果我才马上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