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2):
西门子315(2dp)、313c,step7编程,最大建立数据块的个数是多少,哪位大神有相关资料,分享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315(2dp)、313c,step7编程,最大建立数据块的个数是多少,哪位大神有相关资料,分享一下啊。。。。。。。。

型录上有记载,没有块的数量限制,但是总量不能超过限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你说的没错。
我现在用的313的cpu,前提是我程序里建立的数据块不多(小于50个,总容量小于1K),下载到CPU后,CPU模块显示正常;上图中STEP7程序如果把DB151换成DB4000,shep7一致性检查也能通过,但是当我把程序下载到CPU后,CPU模块SF灯显示红灯,诊断监控,故障显示输入输出错误!
所以我觉得cpu313有个数要求。
是不是最大个数=256*8=2048个?

楼主:
大神方便的话,给传个资料我翻看一下,网上很不好找关于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