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4连接不成功

楼主(2019-08-22):
CPU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A:
很多时候不见得是CPU的问题。重启电脑、CPU,重新插拔编程线,用原装编程线再看看,或者换其他的通讯方式连接CPU

网友B:
难道碰到了假朋友?选择MPI通讯,确保电缆跟设置对应,没啥其它的,甩开不练,显示也是这个提示。。。

楼主:
cpu的问题。仿真软件安装好了。

楼主:
仿真软件,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