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2):
单片机和力控组态软件Modbus通信问题请教
单片机做Modbus TCP客户端
力控组态软件做Modbus TCP服务器
请教大家力控组态软件做Modbus TCP服务器时应该选择哪个驱动?
软件自带驱动里没找到!
======================================================================
通过数据转发组态即可实现:

20分悬赏,已用2分

网友A:
力控做服务器?一般组态软件做客户端吧?现在有些触摸屏可以做Modbus服务器,驱动的话你看看莫迪康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控做服务器?一般组态软件做客户端吧?现在有些触摸屏可以做Modbus服务器,驱动的话你看看莫迪康
做服务器也可以、做串口通信从站也应该可以!莫迪康驱动看了,好像不合适!

网友A:
回复 楼主:
Modbus就是莫迪康的啊,驱动要是实在不行就去官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就是莫迪康的啊,驱动要是实在不行就去官网下
Modbus就是莫迪康这个我知道,问题是这个驱动是力控做串口通信主站或者以太网通信客户端的!你没看到我的诉求吗?

网友B:
力控做主站,单片机做从站,那就可以选莫迪康这个。我以前用易控做主站,信捷PLC(没有信捷专用驱动)做从站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控做主站,单片机做从站,那就可以选莫迪康这个。我以前用易控做主站,信捷PLC(没有信捷专用驱动)做从站就是这样的
现在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