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 plc加一个AD42 就会出现总线报警 这个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9-08-23):
(无正文)

网友A:
CP1E-N系列的? 30点的?

网友B:
什么配置

网友C:
不插模块如果是好的,那应当是后面的扩展有故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n60 系列

网友C:
扩展是CP1W-AD042的吧?有其它CP1E/CP1L/CP1H的CPU主机插上试下,还是如此就是AD042有问题了;

网友A:
n60的加一个扩展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D:
扩展数量超了没有?这个型号最多带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