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3):
求助:3D图形显示
功能要求:将一根钢筋弯成三维的图形,每个维度的边长和弯曲的角度是变化的。在触摸屏上能根据事先设置的长度和角度的数据,转化为对应的三维图形。

网友A:
这个类似于数控机床的刀路模拟,用触摸屏不大好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