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3):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台E740三菱变频器15KW上运行2个小时报故障E.OC2故障,不能复位。
如何解,。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互感器 驱动电路 10339 10393 IC4 都可能,按顺序来一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我有一台22KW东元也是同样的故障,最后是换了霍尔元件和驱动电容解决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