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3):
变频器具体参数设置,按照客服和供应商提示去设置,就是动不起来,求助啊

网友A:
把你的参数表和马达的铭牌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只这样描述不好判断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电机参数

网友B:
400HZ,电主轴?

网友C:
你倒是把厂家给你的参数帖出来啊?是单纯的启动不了?还是电机参数错误动不起来?

网友D:
变频器的主电路、控制电路接线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