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3):
小三角有什么用
如果不修改名称端子标号就全部是1
修改的话端子就会多了三角
生成端子图表也会多一个
好难受....怎么去除

网友A:
建议楼主打印一下,看看效果,我在使用过程中没有问题

网友B:
重新选择端子的符号,符号库有好多种,2x 图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一样....

网友B:
你表格是从我那个汇总帖子下来,不可能有这种回事,可能还是端子符号搞错了,晚上我给你试试

是不是这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  不是的    就是添加端子没选择部件   我Eplan用的不是很熟...         给端子添加部件之后   如果有两个相同部件的端子  如果名称1个是名称1  另一个是名称2  生成端子就很多处来个1,  用Eplan官方的端子图表也一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看一下张如海的端子这块视频看看/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