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3):
今天上传一台Mt506mv程序到电脑上,怎么出现这种乱码,上传,反编译后,选了东方语言,多年前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用的是2.7.4版本软件

网友A:
维纶通的触摸屏好像是?
怀疑是版本的问题,建议换一个版本

网友B:
设置系统参数,编辑器 里面的语言选择了

网友C:
应该是版本软件差异的原因,用V274chsU版本试试吧。

网友D:
这种屏还是尽早换了吧,不一定哪天就突然坏掉了。还好你有源程序。

网友E:
很老的触摸屏了,寿命基本都到了,下面就是经常出问题的节奏了。

网友F:
语言不对,你下载到同型号的屏内应当是会显示正常的;

楼主:
把电脑里存放的原始程序下载进去,再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G:
506的好久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