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3):
错误是欠电压,我测了变频器进去的电压是交流223v,是什么原因?错误是欠电压,我测了变频器进去的电压是交流223v,是什么原因?

楼主:
没启动,报a0503,欠压限幅,启动后,报F0003欠压报错

楼主:
测直流电源298伏

网友A:
大家不是不想过回答,你说话说清楚!380V机型?220v机型?哪里取样测的直流电?小机器别折腾了,买一个!

楼主:
200伏到240伏的,我量的是中间那张图的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是我的表达能力不行,我在楼层补了图

网友A:
这是个教学模块?大学?好办啊,把教模电的,数电的都叫过来一起搞~

网友A:
先看说明书监控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来自学的,

网友B:
得通三相380吧  整流出来500多伏

网友C:
侧面铭牌拍上来,先搞清你的是AC220V还是AC380V电压等级的;

楼主:
已经拆出来了,里面的IGBT模块烧了,外接电容电阻三极管也烧,还有两个逻辑芯片也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AC22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烧了电源模块
烧了电源模块

网友D:
都烧了?那报的故障仅仅是F003吗?直流母线电压是否高低?看BOP面板显示参数r26即可。只要电压是输入线电压的√3倍,说明进线没问题。内部的检测电路问题。反之亦然。

楼主:
回复 网友D:
r26为0,还报A 0503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r26(直流母线电压)等于0,那时输入断了?电源没了?变频器的输入部分炸断了。

处理:断电,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的正负端与输入端,是否有二极管特性?整流桥坏了?

网友E:
长按FN看看显示面板显示电压是否和直流回路电压一致,如果不一致或者差别很明显则电压检测电路故障,我可以修18281974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