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3):
请教大家什么是n:n通讯,什么是手拉手通讯。一直对这些一知半解的额。

网友A:
首先你要有计算机基础知识才行.这个一般计算机基础课都会说的,你没有上过计算机这门学科吗.我们中专都讲过这个....计算机基础知识,,回去翻一番你的计算机基础课后面的网络单元,这个又说道

网友B:
你就这么理解,通讯就是两个设备和人一样说话.
n:n就是有n个人,都可以随便说话,谁都可以和说说.就是叽叽喳喳.
至于手拉手,头一次听说,可能这是一个哄小孩的形象比喻.根据Y版的图,我理解可能是1:n,n之间不说话,1和n说话,n采用链拓扑.链被说成手拉手,此处笑.你就当成是领导说话(这个别人的概念不是领导,而是客户).
还有点对点,或者1:1.这个你当成是谈恋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有计算机基础知识才行.这个一般计算机基础课都会说的,你没有上过计算机这门学科吗.我们中专都讲过这个....计算机基础知识,,回去翻一番你的计算机基础课后面的网络单元,这个又说道
回帖要向2楼、3楼认真学习!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好,明白,向你们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