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4):
请问各位老师,本安型变送器,可以用在粉尘防爆22区,等级EX iD IIIC T230的区域吗?

网友A:
看看这个,本安已经算是防爆要求最高了的,这都不能的话,那你只能定制了

网友B:
本安变送器的防爆标志是什么?贴一下.是不是ia Da?
本安的应可以用在粉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