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4):
一段三菱plc程序中,m5029注释写的是1轴错误,但是没有m5029的输出程序,都是用的触点,那m5029怎么来的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什么系列的,最好能把程序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r系列

网友B:
如果是R的,那定位是有定位模块 这模块有缓冲器存储错误的状态,找到此模块对应的轴一错误标志缓冲器,看这缓冲器读取后对应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