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4):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台DOP-B10S615的触摸屏准备把程序上传到电脑,但是用数据线连接时,提示开启USB失败,我连另一台DOP-B07S411可以连接,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换个USB口或者换条线试试看吧

网友B:
直接用屏的USB口连接的吧?

网友C(2021-12-16):
楼主,DOP-B07S411,你是怎么下载程序的,请教我下,谢谢。

网友D:
进入系统设置,把USB通讯模式改CD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