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4):
欧姆龙安全门锁,那个旋钮干嘛的,什么用处
欧姆龙安全门锁,那个旋钮干嘛的,什么用处
欧姆龙安全门锁,那个旋钮干嘛的,什么用处

网友A:
欧姆龙也是什么都干啊

网友B:
断电的时候,门关了就打不开了。

这个机械锁打开的时候就不会锁上了。调试设备使用吧。

网友C:
手动释放旋钮

网友D:
你有实物,试一下不久欧了
不会试,看资料,看不懂,上个完整型号也好呀
3个回复2答案

网友C:
释放密钥不会过度加压释放密钥的螺纹(接力矩超过0.2Nm)。在盖,请用锁匙关闭准备好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是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利伯苏拉的位置。在相对的自由派中,不再有进步的福扎·埃切西瓦(parla a-0.2Nm),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不是自由的,也不是最好的。昆多·奇奇“行动计划”,利伯齐奥尼的出口。“自由派永远不会被释放”(我是0.2Nm)。库南多·拉库比耶塔,庞加·拉德勒克。

Entriegelungsschlüssel
Das Gewinde des Entriegelungsschlüssels nicht überm??ig belasten
(Anzugsmoment über 0,2Nm).
Vor Schlie?en der Abdeckklappe bitte den Entriegelungsschlüssel
in Verriegelungsposition bringen.
Clé de libération
Ne pas appliquer une force excessive (0,2 Nm ou plus) sur la partie filetée
de la clé de libération.
Lorsque vous fermez le couvercle, positionnez la clé de libération sur
la position LOCK.
In relazione alla chiave di liberazione
Non esercitare una forza eccessiva (pari o superiore a 0,2Nm)
sulla vite della chiave di liberazione.
Quando si chiude la copertura, portare la chiave di liberazione nella
posizione di bloccaggio.
Con relación a la llave de liberación
No aplique excesiva fuerza (más de 0,2Nm)
en la parte del tornillo de la llave de desconexión. Cuando cierre la cubierta, ponga en LOCK la llave de desconexión.